74LS 595有没有宽度为10MM的贴片封装的型号?

楼主(2007-06-23):
谢谢!!
窄行的和直插的都有见过!

网友A:
封装紧跟市场走

   我作封装选型是都先到经销商拿个样片,顺便问一下,哪种量大,而且价格又便宜,然后就选好买的。

网友B:
估计楼主是给别人修机器用

哈哈,那应该是以前的产品,不好买,不过努力的话估计能买到,其实也可以用窄行的将一边焊上,令一边用电阻腿连上

网友C:
楼上好办法:)

网友B:
没办法,逼出来的

前两天公司的一个232<->485盒子坏了,判断为232芯片坏了,用的就是宽行的,没办法就用MAX232按上面的方法焊上,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