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p2102的请进

楼主(2007-06-25):
请问cp2102里面的程序是固化的还是需要自己去写?意思就是我从厂家买了这个芯片能不能直接就使用?

网友A:
买来就可以用。而且还可以接多个。

楼主:
cp2102的几个问题

1、我看到有cp2102的驱动程序,是不是电脑首先必须的安装这个驱动程序?这个驱动程序厂家提供还是自己写?
2、电脑上是按照usb的通信方式来收发数据还是按照串口的方式?
3、电脑怎么检测设备到底插在哪个usb口?是不是我的电脑软件首先还要用轮询的方式和弹片机来个握手协议?

网友B:
re

1 是,不用你写
2 串口
3 不清楚

网友C:
re

USB转串口。不需要使用者做任何改动
1:需要安装驱动。驱动厂家提供,免费的。
2:电脑上会出现虚拟出来的串口(串口号不一定是固定数),应用程序直接对串口操作,和USB无关。
3:应用程序逐个打开可用串口和设备通讯,哪个可以通讯就用哪个。

注意:每个芯片都有一个序列号,出厂默认都是0,如果要在一台PC机上接多个设备,用厂家提供写序列号的上位机软件,改写序列号,就可以在一台PC上接多个设备。否则只能接一个。

网友D:
这个东西不要管吧,直接 用厂商的驱动,就会有个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