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误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7-06-25):
用可控硅经典电路控制电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一上电,电机会误触发一下,正常工作时正常,我把单片机电路断开,也是会出现问题,所以应该不是单片机或软件的问题,所以请教各位

楼主:
我想

我想应该是CR吸收电路的问题,我是按手册上选的R39 ,C103,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单片机上电时IO口是高电位.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不是高电位按制,也就是说不是IO口为1时驱动.

楼主:
回3楼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接单片机也会误触发

网友A:
发个图来,这样瞎猜你的图也不是办法.

楼主:
回楼上的

这是电路图,光耦左边接单片机,但现在不接的情况下,上电的瞬间,电机还是会动一下,而工作中是正常的!

楼主:
我晕

怎么图上传上来成这样了?

网友B:
我也有类似问题

不过我的负载不是感性的,是纯阻性的加热丝,是用可控硅来控制水的温度,但单片机没信号时也会莫明其妙地自己加热,时不时出现水温超温现象,等你想去查毛病的时候现象又不存在了,真是让我头痛的很,做过可控硅控制的帮忙出出主意,控制原理请看图

网友C:
开机瞬间

IO处于不稳定状态,你试接一个发光管就知道了。

修改硬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图不完整没法讨论;不过隔离问题很简单,

把光偶输入端(左边两根引线)断开任意一个,再反复上电,如果还存在问题,就是右边电路存在问题;否则就是驱动端有问题。

网友E:
在可控硅的控制端与阴极加个分压电阻

网友F:
用3082

你6楼发的图太好了,怎么搞的,眼晕。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如12楼师傅所说,DV/DT太大了,我把吸收电路的值改一下就行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12楼那个帖子太详细了,谢谢啊

楼主:
还有个比较菜的问题

看了GRANT大哥的帖子,知道有好几种带负载的方法,比如可控硅,继电器,或者晶体管,我想问下这几种方法各有什么有缺点?应根据哪些因素选择?

网友G:
grant_jx不愧是专家:)

网友A:
原来是这么回事,学学

网友(2015-11-02):
你好,在吗?帖子看看到你有一篇是关于可控硅误触发的,图片看不到,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H(2017-05-0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如12楼师傅所说,DV/DT太大了,我把吸收电路的值改一下就行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12 ...

就上图,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求上图,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