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9S52接33M晶振时怎么用不了

楼主(2007-06-25):
请问各位大侠:
    我给89S52接了33M的晶振,但是用不了. 有人说需要换那两个电容,10P,15P,20P,25P,30P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S52的资料上说可以到33M的,为什么不行呢?
    哪位这样用过,谢谢指点!!

网友A:
EA上拉了沒有 ?

网友B:
你的芯片是89S52-33P的吗?

网友C:
圈圈说的对阿

楼主:
还是不行哦

EA上拉了的  连24M晶振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换成33M就不行了
89S52-33P是什么意思啊?
芯片的完整型号是  AT89S52-24PC-0526A

网友D:
ic只能用到24M了

再用就是超频
用有源晶体试试看?
呵呵
AT89S52-24PC-0526A
后缀24pc 最高频率24M
0526    05年26周

网友B:
C表示商业级的产品...如果是24PI,就是工业级的~~

这些在datasheet上都可以看到,楼主找个datasheet慢慢看下

24PC只能到24M,超到33M,可能可以,也可能不可以. 你去换个33P的来试试.

网友E:
有6Clk模式最佳

    我都用6Clk模式来做高速处理,外频用18.432MHz,翻一翻就是36M多,Philips公司和STC的单片机都有这功能。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
很多单片机都2t的跑了

上那么高的晶体,还不如找个效率高的,呵呵

网友F:
24PU呢

那标示 24PU是什么级的芯片?

网友G:
universal 通用的,普遍的?

universal 通用的,普遍的?

网友H:
51也超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