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Magic连接不上P89LV51RD2。。。。

楼主(2007-06-26):
自己用MAX3232搭了电平转换电路,串口的连通和电平转换没什么问题,提示降低波特率,但降到2400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还是flashmagic需要什么设置,请各位指点下.另外我的P89LV51RD2是新买的,里面还没有程序,连串口的时候目标板要上电吗,先上还是后上?

网友A:
FlashMagic需要设置,或者你更换,老版本的FlashMagic试试。

FlashMagic需要设置,或者你更换,老版本的FlashMagic试试。

楼主:
请教2楼 该设置哪些。。

请教2楼 该设置哪些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