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2007-06-26):
按道理,半导体制冷技术应该比现在的通用空调效率要高,而且五噪音,为什么没有取代普通制冷剂式空调,技术主要卡在那里了!!!

网友A:
大功率制冷器件

网友B:
...

为了保证发出的热不被传导到制冷端,必须使制冷端与制热端距离足够大。但是连接上述两端的是半导体,电阻率很高,距离越长,能量消耗越大,同时温差大,冷热两端的接触电势就不同,该差异必须由电源提供能量补足,因此目前的制冷半导体效率不可能达到很高。

网友C:
致冷效率

网友D:
怎么也想不明白半导体制冷会比压缩机加制冷的制冷效率高

网友E:
导体制冷不到压缩机加制冷的制冷效率的20%

网友F:
没有看明白

楼主:
我想从理论上应该是有优势的,只不过现在问题没有解决而

汽车冷柜等不是很多吗,电子的东西应该比机械的好才对呀!!!

网友G:
还期待材料物理的突破啊

呵呵
就像光电池,单晶硅和多晶硅

网友H:
买过一个半导体制冷的所谓冰盘

恩,基本没用.......那个半导体片子多少钱一片??不会也只有10块不到吧...........唉

网友I:
效率

主要还是效率不够高吧?

网友J:
嘿嘿,如果您有幸要买一个藏红酒的冰箱的话

嘿嘿,如果您有幸要买一个藏红酒的冰箱的话,千万要买半导体制冷的,要是用压缩机制冷的冰箱,您的酒就要贬值了。红酒可经不起压缩机运转时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