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不上电,引脚应该呈现何状态?

楼主(2007-06-26):
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状况,芯片A的11个引脚既连接到芯片B又连接到芯片C,这里我们称为公共引脚。
现在是A、B上电工作,或者是A、C上电工作。如果是A、B上电,C没有上电,不
知道C不上电时,它的所有引脚都呈现高阻态,对公共引脚有没有影响?
我本来是想加跳线后者滑动开关的,但是感觉不是很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谢谢!

网友A:
取决于是什么芯片,此无通解。

楼主:
谢谢,HWM。是否可以指出在数据手册的哪个部分会表述这种东西。我好像没有注意到过,数据手册中会讲这种东西。只记得philips有一款can驱动器好像说它在不上电的时候呈现高阻态,不影响总线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