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程序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26):
ISP程序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n system program:基于此目的在MCU中有一段引导代码

网友B(2010-04-07):
能详细点吗?2楼的高手!这段引导代码实干什么的?它与主程序代码区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15-08-08):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吗?2楼的高手!这段引导代码实干什么的?它与主程序代码区有什么区别? ...

ISP区是指芯片出厂时就已经固化在单片机内部的一段程序,STC单片机可以进行ISP串行下载程序,这就是因为芯片在出厂时已经在单片机内部固化了ISP引导码,程序首次上电时先会从ISP区开始执行代码,体现在实际实验中时,就是我们在下载程序时,先要点击下载软件界面上的下载,然后再开启单片机电源,当单片机检测到上位机有下载程序的需要时,便启用ISP下载功能给单片机下载程序。若经过短暂的时间没有检测到上位机有下载程序的需求,单片机便会从用户应用程序区(AP区)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D:
这段代码主要引导程序下载的,不通过烧录器是擦不掉这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