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普通的遥控器(315MHZ的)成本一般要多少要

楼主(2007-06-26):
好像板上面只有一个358IC;1-2块钱应该够了把

楼主:
不好意思说反了:是接收板!

网友A:
一块多钱

网友B:
是超载生接收模块吧!要看你的量有多大了

楼主:
好像不够,还要焊接等等

网友C:
市场价3-4元

你觉得你自己做能省出多少了?

网友D:
是啊,3-4元不贵

而成品会可靠不少的。其实如果量大,生产厂商那里的价格还可以商量。

网友E:
接发一套也只要6块.可以开票

PT的方案. 超外差.    但我试了一下,距离太近30米左右. 模块没有做好.号称也是500米. 轻松过FCC.

网友C:
他们说过fcc都是吹得

谐波完全没想办法抑制就拿出来卖了

网友F(2011-01-17):
谐波大呀

网友G:
用IC吧,SYN400 距离可以达到150米,上次我做项目还剩余200多片,价格也不贵,3块多点,外围几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