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手机设想

楼主(2007-06-27):
各位兄弟,本人目前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商谈一下。
本公司做手机的,也接触一些工业设备,深被工业控制的PLC和工业LCD屏的编程思想所吸引,所以想着把手机也改成一个工业设备,主要的功能是GPRS,无线通讯领域。

接下来谈一下这个产品的细节:

1:客户群
无线数据采集,比如水电表等,还有一下喜好这方面的用户。最为一个评估板。

2:外形端口功能
就是一台手机,按工业要求设计,具有摄像头,MP3,MP4,2.0inch LCD彩屏,JAVA,WAP,GPRS.外部接口为串口,具有AT命令集及一些附加的扩展命令。

3:软件
a. 提供JAVA开发平台,客户可以用JAVA控制手机的各个端口和自己制作界面。
b. 集成GPRS相关的一些菜单,界面友好易用。
c. 提供一个集中的数据传输平台,公司提供一个固定公用的IP号,提供数据转发业务,适合数据量很少的客户。

4:配件
提供原理图,软件工具等。

5:目的
a. 赚钱,也可能亏钱。计划市场价格在1000元附近,因为量估计不会很大,而手机的成本很高(包括模具费用和物料研发成本,按一万台算起码要800元)。
b. 提供一个应用平台,比如周立功的DP-51等,做为一个评估板,又是一个手机
c.解决困扰很多人的长距离无线传输问题,产品提升一个层次。

网友A:
人家宁愿去买GPRS模块自己做个

数传不需要那么多花哨的功能
你放上摄像头,MP3,MP4,2.0inch LCD彩屏,JAVA,WAP,
这些又有什么用了?卖手机开发板?就和当初的MP3开发板一样的结局
数传需要的是最可靠、最低廉、最简单。不是各种功能的堆砌

楼主:
欢迎大家提意见

本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有摄像头,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图片采集,所以才加上这个功能的,还有一个这个手机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木头东瓜,请问你有没有了解过PLC,工业LCD屏这些东西,本人想做的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应用介于单片机开发人员和普通技工之间,具有非常好的应用性,尤其是实验阶段,当然这个不是大批量应用。

有JAVA就是为了实现工业LCD屏之类的一些功能。

GPRS模块在实验室应用不是很方便。

网友B:
干脆楼主做一个手持PDA吧~~~~带gprs模块、条码扫描模块~~~

网友C:
搞就是模块结构。

网友D:
先找到市场再说吧

不能上量的话成本降不下来,没赚头。我们的项目只用到了CDMA模块的短信和取网络时间的功能,其它一概没用。黑白字符屏也够用了,又简单又省电。如果要有那么多功能,真不如买个PDA。

楼主:
谢谢,现在正在市场调查阶段

目前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刚才所说的这个工业手机,于是我就想着把这个项目进一步推广开。

目前公司有做PDA手机,处于研发阶段,用的是三星的S3C2442,第一版板子已经发出去了,上wince操作系统

网友E:
设想有趣

确实没有这样的产品可以直接买来就用。值得试试:)

网友E:
木头东瓜说的也很有道理

所以,产品第一时间最好就考虑conwh说的模块化功能,最好能让客户比较自由地作出舍取选择。
你们是专业搞手机的,客户对你们产品的质量一定会有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楼主:
今天去深圳的RFID设备类展厅看了一下,我这个想法还是可取

这两天是深圳RFID类设备展,很多客户询问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设备能否二次开发,容易容易操作。

这类产品恰好是介于技术类跟技工类的。目前我公司帮他们做了一个产品也在参展,就是手机跟RFID结合起来的一个产品,客户很满意,也提出了二次开发的要求。本来我们老板不想给他二次开发,昨夜我跟我老板提了我这个设想,基于JAVA的二次开发,老板觉得很不错,并且我们会把这个想法应用到wince上。

感谢大家一起讨论,基于JAVA的二次开发估计是今后设备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网友F:
呵呵 我正做这个呢

RFID设备啊  ARM +WINCE
呵呵

郁闷的事,领导有时候不采纳俺的建议,
但往往过个半年或一年后,又走到俺当初提出的设想上了

非常郁闷

楼主:
兄弟有空可以多交流,你们那边做这个要多少人

我公司本来就是做手机的,所以转这方面比较容易,目前已经有相关产品了。

网友G:
2楼有理

网友H:
俺觉得没什么前途呵呵

个人直觉  一般的时候让人接受一个新的事物很难
要很大的一个过程
而LZ做的东西恰恰是改变常人思维方式
对于搞技术的,新新人类很快接受了
那些:“老人”呢

把“手机”改了反而会不错,节约成本

楼主:
从总体成本上算,用手机可以降低成本,客户就是看中这个

采用手机的平台,各种功能,GPRS等等,这个成本跟市场上一个GPRS模块的成本差不多,目前手机批量PCBA成本在26$附近,一个GPRS模块大概在20$,也就是高6$,问题是别的还需要配合一个ARM之类的,加上flash,sdram,这个成本在10$以上,并且体积增大。此外手机还具有比较完善的GUI和一些多媒体功能,比如摄像头,这个应用比较广泛。

总体对比,若在合适的场合,手机改进后成本反而低。

若采用infineon,飞利浦平台,PCBA可以做到15$,这样就比GPRS模块成本还低了,这个目前本公司开始做了。打算用飞利浦的

网友I:
找客户是关键

  好多东西,难点不在技术,在目标市场,想引导市场需要诸多条件,宜慎重投资。
  这阵子正在播放海尔“时空舱”电热水器,估计用手机远程遥控家电的技术已经很成熟。

楼主:
若手机资费进一步降低,那手机的应用将更加广泛了

当手机的无线数据传输成本降低很低的时候,手机应用量更大庞大,尤其是edge为例的2.75G和3G的图像传输,今后手机的功能将是必备的,值得大家关注。

网友J(2013-05-08):
我发表一种方案:
在控制系统(比如家居网络)与互联网交界处做一个web网关,这个web网关只要具有公网地址,或者能够被公网访问到,那么只要是不太老的手机或者不太老的浏览器都能遥控你的系统,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手机程序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