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所有的FLASH都要先将扇区擦除之后才能正确写入不??

楼主(2007-06-28):
(无正文)

网友A:
原则上是。如果不擦除有1的地方可以改写为0,反之不行

网友B:
也有单字节操作的Flash

   AM29F040B就是一个特例,单字节操作,不用擦扇区,尤其适合于RAM紧张的场合使用。
   EN29F040也一样,价格还便宜。

网友C:
1可以变0,0不可以变1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不过还有些问题.

古老大说的AM29F040B能够不用扇区擦除直接字节写入吗??
我在其datasheet p12 (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download.asp?id=68162)
看到了A bit cannot be programmed from a “0” back to a “1”.
是不是有别的用法啊.
同样看AM29F040B,他擦除1个区的时间,是不是看其tWHWH2的参数(p23)=1S啊,这么慢的速度咋当ram用呢...

网友B:
回楼上

  首先告诫楼主,不要叫“老大”,听起来不舒服。叫我古板或热肠子都行。
AM29F040是可以字节编程的,用如下指令

Byte Program 4 5555H AAH 2AAAH 55H 5555H A0H PA PD
编程时,内建擦除程序,将当前字节先全擦成1,然后再按编程数据进行编程,它的优点是不会擦除整个扇区,你就不必做读,改、写的传统Flash操作了。

网友D:
不要叫老大,要叫老二:)

开玩笑的。哈:)

网友E:
当然不是了,24C64就不是...

网友F:
回楼上

24C64不是FLASH。

网友G(2015-09-12):
写的不清楚

网友H(2019-08-30):
必须是要擦除的,否则你写入的数据都不知道是什么了。除非你要写的那一块本来就是空闲块

网友I:
原理上都是这样的,先擦除才可以写入的,具体需要看flash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