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内置比较器和外置比较器,哪个耗电?

楼主(2007-06-28):
我的个人看法,mcu内置比较器,在使用完比较器后,可以关掉,那样省电。
外置比较器如339,不能关掉,或者使用电路来关掉它,成本上似乎不太妥当。
内置比较器使用也比较方便。
不知道这里的大虾有何看法?
在招聘论坛说某个人的电路有些耗电,起了争执。故在此发问,还请各位大虾点醒,谢谢

楼主:
救火车哪里去了?

俺还投瓢给你了

网友A:
mcu内置比较器比外置比较器省不省电的问题要看两个MCU的情

如果两MCU功耗相仿自然内置比较器更为省电。

楼主:
多谢楼上大虾

当然前提是mcu基本一致,起码是一个系列吧

网友B:
内置的速度不行,CMRR不行,offset电流电压不行,问题大了…

就一个电,还不如外置加一个mosfet呢

楼主:
我就是讨论耗电

因为只需要判断是不是电池没电了,不需要速度啥的,呵呵
加个mosfet,成本上不划算了

网友B:
那也是外置的省电,外置的型号多,呵呵

楼主:
昏倒

真钻这种牛角尖了
就说EM系列的单片机吧,和339比
这样成吧

网友C:
内置比较省电,有的还可以关闭更省电...

网友D:
内置

楼主的应用,用内置没问题

网友E:
问个菜菜的问题:offset电压,mosfet电压?????

网友B:
外置,就是外置……

要便宜用三极管,要省电用外置……

网友F:
呵呵,LS不至于吧

冬瓜,这个问题你就不会看看手册,如果选择的MCU带比较器的肯定有比较器的耗电说明,至少我用的MCU有(速度越快,耗电越大,但都小于8uA)。然后再看看339的耗电不就明白了。

网友G:
内置的要看是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MSP430,不用讲,内置的省电的多!.如果是LPC900系列和2051之类, 你肯定能找到更省电的外部比较器.

网友H:
不好比较,比较也没意义

单纯比较功耗的话,如果选择一个超低功耗的外置比较器,那么内置得就不能比,反之呢……

所以,比较没意义,具体项目具体选择,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