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群干扰试验出现零漂怎么解决

楼主(2007-06-28):
 在做脉冲群干扰试验时,出现零漂。我做的是工频电参量测量,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消除脉冲干扰吗?软件和硬件上的都可以。

网友A:
滤波和屏蔽

1个使的是“吸星**”
1个使的的“金钢罩”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零漂具体情况

我在上个月的配变监测仪脉冲群试验中出现电量增加现象,通不过试验,后来通过软件办法解决:在读取能量后再查看一下电流,电压值,当实时电流低于某个值或电压过低时(如10V)不计入电能,问题解决了.不知道你的具体现象

楼主:
我是要测量电流电压

 当然有门槛值,电流10几个mA,电压1V,小于这个值就当作0,但是在脉冲群试验时,本来没有加输入的,结果出现几伏的电压显示值。软件滤波和硬件滤波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啊?特别是软件上的,或者硬件上好操作的,因为硬件不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