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碰撞办法

楼主(2007-06-28):
项目中有一根探针沿X,Y轴运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障碍物,但当用户操作不当时探针就会撞上障碍物,为防止撞坏仪器和物件,要求碰到障碍物就停止运动,我看过IBM笔记本电脑键盘中间的一种鼠标,一个小红帽子,取下红帽子可以看到一个按键一样的东西,它可以感受到各个方向的压力,要是能用于我的项目上应该很好,但不知道这种鼠标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在探针的周围再装一个桶状探头(当然要比探针的位置要高

作与探针随动,当有突起部分先撞击桶状探头

楼主:
探针上不允许安装其它东西的,探针为无菌的

但探针本身的强度是比较大的,直径有2mm,弹性也较好.笔记本鼠标用的是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
沉得太深了,UP!

网友B:
如果可以让探针带电

并且探针稍有弹性的话,就可以在探针中部装一个金属圈,把探针圈起来,如果探针稍有弯曲,就碰撞到金属圈了

网友C:
好像有一种叫“压敏陶瓷”东西可能适合楼主的要求

有些麦克风里就是用的这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