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在多及通信调试中的使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28):
多机通讯得用到地址为

  PC机也就是控制寄偶校验来解决,你先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B:
楼上差矣

PC机的第九位(地址位)有5种方式: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校验位置位(固定置1)、校验位清零(固定置0),如果要通过该位给出地址标识的话最好用校验位置位(固定置1)、校验位清零(固定置0)的方式置高或置低,如果用奇校验、偶校验方式的话每次发地址字节、非地址字节前还要计算该字节数据的奇偶性,不麻烦吗?另外楼主所说的多机通信具体是什么环境?

网友A:
哈哈,楼主遇专家啰

  楼上说得很对的,我也就是想让LZ去充充电,免得一问三不知,讲给他听也一知半懂。
    请问daguang72,你的转换器有用在多LED屏显示系统的应用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