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我做重量数据采集,开始用AD7705,现在用c8051f350,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如下:我标定好一个重量值后,一切都不再改变,
包括传感器,砝码及仪表,静静的过一段时间,会发现重量数据在慢慢减小,比如2公斤,会随时间加长减为1.999、1.998、1.997
等等,十几分钟就会少一点,我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濡变

如果程序没有bug,就式濡变和温漂现象。

楼主:
程序没问题,程序怎样解决蠕变问题

网友B:
这个要用示波器来测一下

要用示波器测一下它们的信号输出是那里出的问题。。。

网友C:
我正好在学做一个称重表

我正好在学做一个称重表,但一直做不好,能否把AD转换和标度这部分程序参考一下呢?
                          邮箱:liang.t.x@126.com

网友A:
仔细看看看传感器的技术参数。

你将传感器的参数发出来,不要这么肯定程序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只有三个可能,传感器濡变,ad和传感器温漂,程序问题。
可以把重量拿下来,能够回零或者只需很短时间回零,基本上是濡变。
如果不能够回零,且偏移的重量和原先差不多,应该是温漂。
不是上面两种现象,基本上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温漂+挪变 做称重都有这个问题。

温漂+挪变  做称重都有这个问题。
adc器件和传感器 都会引起这个问题,看看技术手册,找一个合适的器件和传感器。

网友E:
你接一固定参考源试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F(2013-04-05):
软件有问题,直接看内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