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楼主(2007-06-28):
哪位大虾有做过关于plc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本人刚接手,有些不太懂,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以前只做过单片机与pc机的通信,不太了解plc(omron cp1h),不知道要怎样考虑,数据的收发形式,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看手册

不同的PLC,串口的使用有所不同,一定要看清楚说明文档。

网友B:
cp1h的编程手册不包括通讯协议部分

可以看CPM1A/2A的编程手册的上位机链接命令部分。有固定的通讯协议。
OMRON的中文网站上有下载。如果还搞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网友A:
谢谢

谢谢楼上的说明

楼主:
感谢楼上

谢谢楼上,我马上下载看看怎么和3楼联系

楼主:
如何快速学习plc

请大虾们指导一下,如何快速学习plc感觉看编程手册好厚哦,有些费劲,又急着要和单片机串口通信,有些焦头烂额了。请大虾们多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B:
手册是挺厚的

但大多数都是梯形图指令说明,通讯部分不多,看懂一种命令就都OK了。
没有什么快速的学习方法。我的email是cpm2a@163.com  有些omron plc的使用经验,有什么问题给我邮件

楼主:
感谢楼上

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