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ax7219串联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我将4个max7219串联起来使用.

max7219 A的DOUT 接B的DIN,B的DOUT接C的DIN,C的DOUT接D的DIN

SCK和LOAD是并联连接.

但不知为什么我控制MAX7219 A 显示里,BCD也会显示同样的数.后来查出,发送数据给A时,DIN每接收一BIT,DOUT也会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 所以造成我控制A显5时,其它BCD也一样输出5.

可能是我控制不对,请问串联控制应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肯定程序编的不对...电路我忘了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