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L298N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7-06-30):
51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L298N驱动步进电机吗,如果不可以需要加什么电路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相连

  但要做调速时,最好通过与门进行PWM脉冲分配,也可用GAL实现相应的逻辑

网友B:
直接驱动比较复杂

直接驱动比较复杂,可以在IO和L298N之间加个L297做逻辑分配,这样直接从IO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测试稳定就行

呵呵,测试稳定就行
记得刚开始我单片机和电机用同一个5伏电源,所以电机一转就死

网友D:
可以连接的

不过要注意电机的驱动电压要够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