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C51SND1C的BOOTLOADER

楼主(2007-07-01):
近日买了片AT89C51SND1C的IC做MP3 PLAYER,请问刚出厂的芯片是否已经有BOOTLOADER在里面了?还是要用编程器自已再烧进去?

网友A:
出厂时已经固化。

网友B:
程序只能用USB下载

   可资料上提到的也支持串口下载,硬是没用串口玩起来,也不知何故?

楼主:
古道热肠兄,能否描述一下USB ISP的步骤?

本人专门做了块板子SND1C的板子,USB ISP没跑起来,真是急死了.
我用的FLIP 3.2.0,新买的片子.

网友C:
关注中...

先顶起来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先按住下载按钮,再给线路板上电

    SND1有个脚是ISP进入的专用管脚,上电时必须拉低,再上电复位时,单片机进入固件下载状态。此时将USB连接线连到电脑上时,电脑发现新硬件,装好驱动程序,再用FLIP软件,先进行联机操作,再进行编程操作。
    不妨把你的电路贴在坛子上,让大家看看。

楼主:
搞定了,

上ATMEL的FAQ看了一下,找到下面一段:
at Reset, execution in Bootloader, you need to Held the /ISP to GND through a pull-down resistor (2.2kohm) at the falling reset.
This flow is described page 7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 :
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4254.pdf

If you have still problems, could you execute the following sequence :
- first set the ISP condition
- Reset the device
- Connect the USB of your board (with AT89C51SND1C in ISP mode) to the
PC.
- You should observe wizard instructions displayed on your PC due to the detection of a USB component.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as following :
When the device enumerates for ISP, Windows opens a "New Device
Detected" wizard.
You must, then, choose the driver install in a "specific location".Then
Windows prompts you for the location of the driver.The path which must
be written is : "C:Program FilesATMELFLIP 2.4.Xusb" folder of FLIP
which contains the INF file and the driver.

If you have still problems :
Open the device manager
- Connect the USB board (with AT89C51SND1C in ISP mode) to the PC.
- Could you observe the USB device that just popped up (normally Jungo)
- If not Jungo, select it and uninstall it. This will clean the windows
registries.
- unplug the device from the PC.
- In the directory : WINNTinf (for Windows 2000) or WINDOWSinf (for
Windows XP) search all files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string :
- 89C51SND1
- 89c5132
- and delete them.
then test again as describ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