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电阻

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次听人说. 先顶一下旁边看看.

网友B:
应该先研究一下火焰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看到的火焰应该是光,你测的可能是燃烧的空气的阻值吧

网友C:
离子导电

网友D:
火焰有高温

火焰的高温将空气加热到电离状态,离子导电,离子的浓度不同,电阻不同

网友E:
火焰温度是相当高的,里面有离子态的东东

当然会有一定的导电能力了。

网友F:
离子导电,热水器检测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G:
应该是被电离的结果

玻璃烧熔了也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