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一IO口的空载电压为何是2.5V.

楼主(2007-07-02):
现用PIC16F690搞一个小程序.将A,C口设置为输出.RA4口不论设置为高电平输出,还是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时,RA4口一直输出2.5V电压.请各位能人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在LPC9XX上出现过,后来不用了

估计是I/O的灌电流或输出电流总数超出限定了

网友B:
用RC0配合一下再试试

网友C:
不会是把RA3看成RA4吧

网友D:
图上的RA4接了东西的,会不会器件有问题?

真正的空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