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线路如下图,
PDF上说,如果接受到红外线,输出应该是0.
1:测量输出是近似于5V;
2:用手机摄像头观察,有红外线产生;
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到信号哪?
1:是否因为载波频率不正确?
2:是否因为发射模块缺少三极管放大?
3:还是其他原因?
请大家赐教!

楼主:
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的问题?(有图)

线路如下图,
PDF上说,如果接受到红外线,输出应该是0.
1:测量输出是近似于5V;
2:用手机摄像头观察,有红外线产生;
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到信号哪?
1:是否因为载波频率不正确?
2:是否因为发射模块缺少三极管放大?
3:还是其他原因?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re

1、一体化接收头的频率38KHz左右,楼主是否调制正确?
2、如果距离很近的话不用放大;

楼主:
我在RB5端口

在该端口输入的就是频率为38k的方波。
不过距离有点近

网友A:
RB5端口输出38K方波是吧

那你的载波有没有变化呢?
在软件里有什么信息发出,预定OUT会有什么样的信号?
而你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B:
红外问题

线路如下图,
PDF上说,如果接受到红外线,输出应该是0.
1:测量输出是近似于5V;(本身接收头坏)
2:用手机摄像头观察,有红外线产生(你看到有可能不是38KHZ);
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到信号哪?
1:是否因为载波频率不正确?(有可能你示波器看下)
2:是否因为发射模块缺少三极管放大?(这个近距离不考虑)
3:还是其他原因?(有可能你搭错了测试点)

请大家赐教!
结果不正确的所有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C:
线路图没错

一定是什么地方接错了。或者是模块坏了。再试试,一定能行。

楼主:
现在可以检测到到红外了

刚开始是RB5端口一直输出38K的脉冲,测量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
红外信号;
后来让RB5每隔1S再输出1S的38K的脉冲,这样就能检测到红
外信号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一直输出38K的脉冲的时候,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红
外信号?是不是功率的缘故?

网友A:
不是

当你一直输出38K的时候,就等于没有任何信息输出
而当你输出有变化的时候,是有信息输出的
本质不一样

网友D:
三极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E:
我也在做这个,学习下

网友F:
不能一直输出38K的脉冲

PDF上一般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