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可否并接?

楼主(2007-07-02):
晕死,BOSS要求我用2个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从不同的方向接收信号,我没着了,各位2个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并接有没有问题,单片机上是没办法了,只有一个外中断

网友A:
加个门电路

网友B:
二输入的与门

两个模块的输出各接门的一个输入,门的输出接单片机。
前提是你的接收模块是有信号出0,如果是有信号出1的话就换成或门。

网友C:
把三个脚都并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把三个脚都并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D:
上面的回答错了

简直是一派胡言,不管用啥门电路都是错误的,就象两个串口直接能用一个中断吗?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能一对一,不能连接在一起,否则就有互相干扰的可能

网友B:
如果两个信号需要分开独立处理,楼上对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接收方向,就可以用门

网友E:
假如两个接收头离得较远倒是可以的

假如两个接收头离得较远倒是可以的

网友F:
并在一起肯定不行

并在一起肯定不行。不信的话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如果两个接收头会同时有不同有用信号的话,就不可以用门

网友G:
用光学方法解决方向问题,电路上只用一个接收头

网友H:
不同方向?

用无线方式,万向

网友I:
同意12楼

 用光学方法解决方向问题,电路上只用一个接收头

网友J:
2个探头是可以并联的,但不能同时接收不同的信号

网友A:
从逻辑上来讲

如果两个接收头并接的话,是“线与”或者“线或”,相当于门电路

楼主:
这样的话,数据会不会重叠?

网友J:
如果是单一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直接并联,没问题的

网友A:
其实还要看你是什么目的了

2个接收头输出一样的话是可以的,不一样的话那就互相影响,输出结果为二路输出的逻辑“与”或逻辑“或”

楼主:
补充一点:只有一个遥控器

为什么要装2个接收头呢,原因是这样的:为了节省成本,这个产品取消了按键板,取代的是遥控操作,其中一个接收头接到内部放遥控器的盒子里,另外一个接收头放到外面.这样遥控器无论放在机器里或者拿在手上都可以很方便的操作.

网友L(2013-04-11):
我也并接过,但是并接后接收灵敏度下降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M:
应该还是要单独,到MCU用软件去实现更可行一点。否则特定环境容易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