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写多了,c语言不知咋写了?请看:

楼主(2007-07-02):
  用一款51内核的单片机,单片机带usb sie等。。很多资源!
但是有些控制寄存器地址都是固定的, 好比:usb tx0 fifo=0x50 0x51.。。
c语言怎么从固定地址里面取数据啊,呵呵。。。c不熟,别见笑!

网友A:
经常使用的单片机

在程序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头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就会把整个单片机上的特殊寄存器进行宏定义,然后你按宏定义进行操作就行了。

网友B:
随便说说

汇编写多了吗?
SFR不知道吗?

楼主:
hehe,c语言寄存器

hehe,c语言寄存器不是编译器自己分配的吗?
     如果我没用到的特殊寄存器,c语言会自动避开吗?
  呵呵,假设,,,一个寄存器作用是uart buffer
        头文件有定义假设在 0x80吧,我没用到,
        c语言就不会再定义的头文件范围进行分配地址吧。。
     呵呵,估计是这样。。

网友C:
很多人都问过了,帖子也很多,我就再打一遍吧

#define    REG   (*(int *)0x0000)

REG = xxx;
xxx = REG;
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是奇怪c语言自动分配寄存器地址为什么

我是奇怪c语言不是自动分配寄存器地址吗?
为什么能避开我没没用到的特殊寄存器呢?
   这些东西在哪里有讲呢?

网友D:
不是c自动分配,是编译器分配,但每种编译器的做法是不一

网友E:
如果是单片机内部

特殊寄存器,用 sfr beep=P3^3 之类定义
如果是Ram 最好不要指定,否则程序容易崩溃
如果是外部 RAM 用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R8155               0x5f00
#define ReadIO(addr)          XBYTE[R8155 + (addr)]
#define WriteIO(addr,value)   XBYTE[R8155 + addr] = value
来访问

网友F:
LS说的是

尽量不要自己指定RAM地址

楼主:
ls

  但是单片机内部一部分寄存器,如fifo,地址都是固定的!
不指定不行的!

网友G:
特殊&非特殊分开

不知道俺说的对不

网友H:
地址的概念,指针的概念。

网友F:
特殊寄存器确实要指定

应该在头文件或者最前面一起先设定好

楼主:
呵呵

  是啊,用到的特殊寄存器要指定,
        没用到的还要指定吗?
        如不指定,c编译器分配给其他c寄存器用了,系统不就崩溃了??

网友I:
特殊功能寄存器要在头文件中定义好

即使是没有用到的,一样也要定义好,不然编译器会把它当作普通RAM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