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T89S8252,AT89S8253的请进!

楼主(2007-07-03):
最近用做个红外学习电路,刚开始用AT89S8252做的,可它停产了,卖的奇贵,后来改用AT89S8253,这个型号是AT89S8252的替代品,可是觉得好象及不稳定,驱动的LED灯经常跑不起来,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不可能

  不可能咯
   肯定是你的程序出问题
   看看硬件电路
    8253和8252在工业控制用了许多还是比较可靠的不然怎么那么贵

网友B:
外带

其实改用外带的EEPROM也挺好的

网友C:
不过这个片片的性价比太差了

现在比它们功能强,但价格低的多的是,包括ATMEL自己的AVR系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