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时钟芯片8563的朋友吗,感觉它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楼主(2007-07-04):
我设计的系统用在自动售水机上,里面用到8563,最近老是受干扰而出错,几乎都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把电板从机箱里拿出来,8563就又恢复正常.我就奇怪8563的抗干扰的能力是否有限,请用过此款芯片的高手指点.另外,DALLAS公司自诩专用于工业环境的时钟模块DS12887和DS1339有那位高手谁用过,感觉如何?

网友A:
能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吗?

我感觉这不能单纯的考虑8563的抗干扰特性。
问题的表现是时钟错,但本质可能是其他原因:通信出错、控制器程序飞了、电源故障等等都可能引起时钟出错。你是否能确定问题的确是8563本身引起的。
建议电路设计中考虑抗干扰处理。你的售水机是电磁阀控制的吧?看看工作时的电磁辐射有多少,地线和电源线处理好能解决很大问题。
一点意见供参考吧。

网友B:
偶拿来做闹钟,早上喊起床用。

2年至今未因为闹钟而迟到。

网友C:
估计不是8563的问题

网友D:
n年的芯片了

很成熟

楼主:
可以确定问题是8563本身引起的

我在现场用仿真器观察过了,已经收不到8563应有的ACK应答了.通信出错、控制器程序飞了、电源故障等等可能都可以排除.机箱里有电子整流器和电子变压器,是否是它们的高频干扰呢?我不知道如何去检测那里有干扰,干扰强度多大,以及用什么仪器检测

网友E:
我用8563做过多个产品,没有看到你那么严重的抗干扰,
收不到8563应有的ACK应答了,也不一定是干扰,要不试试加个铁壳接地。

网友B:
到了现场还跑仿真,本身就是错。

网友F:
“机箱里有电子整流器和电子变压器”

胆子不小,敢和单片机装在一起。

网友G:
看下晶振是否被干扰?我遇到过一次,碰到的

主要是大面积铺地的走向和晶振引起的,贴片的晶振抗干扰比较差,插脚的最好能外壳接地
其实不光是8563,单片机晶振也是最容易被干扰的地方。走线要小心
另外DS1302容易被程序置停止,但是抗干扰我觉的比8563强

网友H:
如果芯片的空间受干扰的确太大,应该考虑用屏蔽好的

比如内置晶振的,或加屏蔽盖

网友C:
是啊

在线路板上最可能受干扰的地方加小小的屏蔽罩,也是使用得很多的办法

网友I:
任何一种I2C,MCU都可能读不到ACK。所以模拟时空读ACK不要判

俺记得说这个已经说了无数次了。

网友J:
可以用HT1380试试

网友A:
很可能是强电磁干扰引起的

你把控制主板不加屏蔽的跟电子整流器和电子变压器放在一起本省就有问题。如果有条件,建议单拿控制主板作一个抗干扰测试,这个测试就是外部加干扰,观察主机的工作情况。
如果没有条件,可以作以下尝试:
从电子市场买一些屏蔽用铜箔或者铝箔纸,把主控板包起来,注意要接地。或者用金属片作一个金属架子,放在控制器和8563上面,跟电路板上的地焊在一起,注意要多点接地。
另外,电源/地到控制板的入口处加一些滤波处理,串电感或者磁珠。阻抗可以考虑大一些。

网友K:
建议别用8563

都是周立功吹的,我建议不要买Philips的芯片,这款8563芯片,一方面电池和电源共用管脚,二极管会存在漏电流的,功耗还是蛮大的;另外莫名其妙的坏掉两个晶振。外围元件也多,搞得我不得不换方案。唉。。。
说实在话 8563的I2C兼容性不好,不过倒是很考验用户用CPLD扩展I2C的逻辑功能。

楼主:
每次把继电器控制的220V电接上就出问题

继电器是焊在主板上用来控制电机电磁阀等,问题都是在火线接入后产生,问题轻一点的话就是时钟变慢.

网友C:
强电干扰

相当麻烦。如果能分开的话是最好的。

楼主:
以前出厂的电路板用的一直很好的

就是最近两三个月,突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给电板配套的是一个30W的变压器,如果用户采购的是劣质的变压器,它的漏磁通是否足以影响8563的正常呢?

网友C:
应该有关

网友A:
劣质变压器会产生很轻的电磁辐射

可以用屏蔽变压器和替换好的变压器的方法各测试一下,能更清楚的看到问题到底是谁引起的。

网友L(2008-04-25):
可能是8563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8563的时钟芯片,到客户的产品已经发现了好几起时钟慢的问题,可退出来测试又没问题,现在还未确定是哪个有问题,感觉还是8563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