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简易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7-07-04):
请问用51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方波/正弦波信号发生器,频率连续可以调,谁能给我指一调思路。

网友A:
如果对频率没有要求,那就很简单啦,用C几句话搞定。

如果要求速度够快,只有查表啦。

网友B:
写一个产生方波的函数

把需要的频率作为参数,调用即可

网友C:
还要求硬件要配合。

网友D:

下面是怎么网上帖子,是信号发生器的一种程序,请哪位熟悉的朋友给标注一下,我还是有些看不懂,只不过有个语法错误我可以看出来

是MOV R6,R3
  MOV R7,R4

我全部修改成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仿真运行,P1。0 确实可以产生方波,但是调节是怎么原理,看不出来,请高手给参谋一下。谢谢了。

;方波信号发生器
;98周志明
;频率范围0.09Hz-99.9KHz
        ORG 0
        SJMP MAIN
        ORG 000BH
        LJMP PTF0
MAIN:   MOV SP,#06FH
        MOV 50H,#0      ;计算用
        MOV 51H,#0      ;有效数字1
        MOV 52H,#01h
        MOV 53H,#0
        MOV 54H,#0      ;*1倍率
        MOV A,54H
        CJNE A,#0,ZZM1
ZZM0:   MOV  A,51H
        CJNE A,#0,ZZM01
        MOV A,52H
        CJNE A,#0,ZZM02
        MOV R0,#111
        MOV R1,#1
        MOV TL0,#0B0H
        MOV TH0,#3CH
        LJMP TIMES
ZZM02:  MOV 51H,52H
        MOV 52H,53H
        MOV 53H,#0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0
        MOV R1,#10
        LJMP TIMES
ZZM01: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0
        MOV R1,#1
        LJMP TIMES
ZZM1:   MOV A,54H
        CJNE A,#01H,ZZM2
        MOV A,51H
        CJNE A,#0,ZZM11
        MOV A,52H
        CJNE A,#0,ZZM12
        MOV 51H,53H
        MOV 53H,#0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0
        MOV R1,#10
        LJMP TIMES
ZZM12:  MOV 51H,52H
        MOV 52H,53H
        MOV 53H,#0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0
        MOV R1,#1
        LJMP TIMES
ZZM11: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
        MOV R1,#1
        LJMP TIMES
ZZM2:   MOV A,54H
        CJNE A,#02H,ZZM3
        MOV A,51H
        CJNE A,#0,ZZM21
        MOV A,52H
        CJNE A,#0,ZZM22
        MOV 51H,53H
        MOV 53H,#0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0
        MOV R1,#1
        LJMP TIMES
ZZM22:  MOV 51H,52H
        MOV 52H,53H
        MOV 53H,#0
        LCALL IDTB
        LCALL YY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
        MOV R1,#1
        LJMP TIMES
ZZM21:  LCALL IDTB
        MOV R6,R3
        MOV R7,R4
        MOV R2,#0
        MOV R3,#07H
        MOV R4,#0A1H
        MOV R5,#20H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1
        MOV R1,#1
        LJMP TIMES
ZZM3:   MOV A,54H
        CJNE A,#03H,ZZM4
        MOV A,51H
        CJNE A,#0,ZZM31
        MOV A,52H
        CJNE A,#0,ZZM32
        MOV 52H,53H
        MOV 53H,#0
        LCALL IDTB
        LCALL Z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5
        MOV R1,#1
        LJMP TIMES
ZZM32:  LCALL IDTB
        MOV R6,R3
        MOV R7,R4
        MOV R2,#0
        MOV R3,#0
        MOV R4,#0C3H
        MOV R5,#50H
        LCALL NDIV1
AAAA: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1
        MOV R1,#1
        LJMP TIMES
ZZM31:  LCALL IDTB
        MOV R6,R3
        MOV R7,R4
        MOV R2,#0
        MOV R3,#0
        MOV R4,#0c3H
        MOV R5,#50H
        LCALL NDIV1
        SJMP AAAA
ZZM4:   LCALL IDTB
        MOV R6,R3
        MOV R7,R4
        MOV R2,#0
        MOV R3,#0
        MOV R4,#13H
        MOV R5,#88H
        LCALL NDIV1
        MOV A,#0FFH
        SUBB A,R5
        MOV TL0,A
        MOV A,#0FFH
        SUBB A,R4
        MOV TH0,A
        MOV R0,#1
        MOV R1,#1
        LJMP TIMES
IDTB:   MOV R0,#50H
        MOV R2,#3
        MOV R3,#0
        MOV A,@R0
        MOV R4,A
LOOP:   MOV A,R4
        MOV B,#10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10
        MUL AB
        ADD A,R3
        MOV R3,A
        INC R0
        MOV A,R4
        ADD A,@R0
        MOV R4,A
        MOV A,R3
        ADDC A,#0
        MOV R3,A
        DJNZ R2,LOOP
        RET
YY:     MOV R6,R3
        MOV R7,R4
        MOV R2,#0
        MOV R3,#0FH
        MOV R4,#42H
        MOV R5,#40H
        RET
Z:      MOV R6,R3
        MOV R7,R4
        MOV R2,#0
        MOV R3,#01H
        MOV R4,#86H
        MOV R5,#0A0H
        RET
NDIV1:  MOV A,R3
        CLR A
        SUBB A,R7
        MOV A,R2
        SUBB A,R6
        JNC NDVE1
        MOV B,#16
NDVL1: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XCH A,R2
        RLC A
        XCH A,R2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2
        SUBB A,R6
        JB F0,NDVM1
        JC NDVD1
NDVM1:  MOV R2,A
        MOV A,R1
        MOV R3,A
        INC R5
NDVD1:  DJNZ B,NDVL1
        CLR F0
        RET
NDVE1:  SETB F0
        RET
TIMES:  MOV TMOD,#1
        MOV IP,#2
        MOV IE,#82H
        MOV 30H,TL0
        MOV 31H,TH0
        MOV 32H,R0
        MOV 33H,R1
        SETB P1.0
        SETB TR0
AAA:    SJMP AAA
PTF0:   DJNZ R0,PTF1
        MOV R0,32H
        DJNZ R1,PTF1
        CPL P1.0
        MOV R1,33H
ptf1:   mov a,30h
        orl tl0,a
        mov th0,31h
PTF0R: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