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双向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什么参考书上的电路?

楼主:
我要的是可调电阻变小到一定进才导通.

回楼上,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网友A:
如果是要做调压(或调光),电路是很不合理的

双向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器件,而且触发灵敏度一致性很差。图上显然是把它当成是电压触发器件了。

电路可改为:下面1K的电阻用个电容代替,可控硅的触发端串联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B:
害人之书

楼主:
可以详细说明吗

网友C:
4楼对

要加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D:
晕,买本专门讲可控硅的书看看,比较好。新华书店有本入

。名字忘了,图文并茂,才10几块钱

楼主:
实验成功,将下面的电阻加到120K左!

我要做的是个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