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多机通信(1主多从)的一个硬件问题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不是双向口

网友B:
可以的,但从机不能同时发送。同时并的也不能太多

网友C:
多机通讯

LS说的尚算正确。具体要求及配线,请LZ参阅RS422 Or RS485及相关技术标准资料(eg. B&B datasheet)吧。

网友D:
如果不带隔离,而有的单片机txd又是推挽输出,

此时估计不可以。就算不是推挽输出,也有可能拉不低,最好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E:
得看具体是何单片机了.

网友F:
我想说的是:51可以。

网友G:
串口,物理电平呢?485?

楼主:
是51单片机.SILAB的

主机的TXD连所有从机的RXD,而主机RXD连接所有从机的TXD.

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H:
如果是TTL电平并且距离很短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TXD或RXD发生故障(如常低)整个系统就完了。
以前我们公司做为这种串口网桥的东西,采取的防护措施是监测每一个TXD上是否常低了,如果常低就将其屏蔽掉。当然,这个实现起来比较麻烦,是用CPLD做的。

楼主:
从机的TXD的端加个2极管隔离,会不会更好些?

从机的TXD的端加个2极管隔离,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F:
会好一些

可以防止电平从低到高时的瞬间冲击。

楼主:
还需要接上接电阻吗?

网友B:
5-10K上拉

网友F:
conwh说的是

网友I:
可以

可以,不过要注意距离和数量,太多太远就要加驱动了

网友J:
用485通信多好.

网友K(2020-06-28):
您好,请问单片机,1对2按地址识别通信,后来解决了么?希望获得您的帮助,谢谢!VX: yizhou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