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单片机公用一个晶振,可否?

楼主(2007-07-05):
两片相互通讯的单片机公用一个晶振,可否?

网友A:
有源晶振基本可以,无源晶振基本不可以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就是把第一个的输出接到第二个的输入上去.

网友C:
哈哈哈

最好还是用有源的晶震把
(如果单片机有  分频输出 脚也可以使用)

网友D:
为什么这样用?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晶振接在第一片单片机的Xin和Xout之间,然后单片机二的Xin接到单片机一的Xout,单片机二的Xout悬空。

网友F:
对无源的一直不敢直接接2个MCU,怕启动起振问题

网友G:
3楼说得很对

最好xtal out跟另外一个mcu 的xtal in之间加一个电容,实现直流偏置匹配

网友H:
可以

如果加门驱动,可以接几个也没问题的:)

网友I:
两片单片机公用一个晶振。

我一个晶振共用4片51,不加任何驱动

网友J:
可以考虑用有源的

网友A:
实践上3楼的办法也许可以,理论上不提倡

理论上不提倡是因为单片机的XTAL输出不一定有足够驱动能力,9楼说的正是这种问题。11楼的办法正是用于解决这种问题。

应该严格按照数据手册公布的参数进行设计。

网友K:
完全没有问题,这么做跑了几百K了

网友L:
完全没有问题的,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

本来就是输入接到门的输出级,除非接太多(超出扇出系数),否则是没影响的

网友M(2013-06-05):
可以的!刚刚试了

网友N:
会影响晶振精度的,当然如果不在乎,就没问题

网友O:
居然可以这样
学习了!

网友P:
呵呵,不曾想的问题有这么多

网友Q:
用二楼的方法,可以驱动十个单片机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Q:
说错了,是三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