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控硅的使用

楼主(2007-07-05):
双向可控硅,我是在交流220v 过零的时候触发,
我不清楚的是,是不是触发一次,可控硅就会一直导通,
如果外部交流电相位变化了,是不是要重新触发,使可控硅导通?
请大虾讲解一下!

网友A:
交流过零时就又中断了

网友B:
每个周期都要重新触发导通

楼主:
就比如这个图,

是不是如果要给负载通电,是不是一个周期,要触发两次,即每次过零都要去触发一次,对吗?

网友C:
看数据手册

先说触发的条件:
就拿可以四个象限都可以导通的可控硅来解释,可控硅需要导通的条件是存在Igt(触发电流),只要你能保证每个象限触发电流都可以满足(无论是正电流还是负电流),那么可控硅基本都可以触发,为什么只说基本,因为还有IL。这个参数指的是当Igt=0的时候加载在A1A2的电流维持持续的电流下限。既然控制交流,当一个半波结束了IL=0。电流无法维持,因此可控硅自身会关断,需要再触发。

楼上的理解没错。

楼主:
谢谢楼上,又有新的问题请教--零线与vcc(+5v)连接

零线(AV 220V)与vcc(DC +5v)连接,这样理解对吗?

1.用可控硅控制,必需在零点触发。零线与vcc连接,与过零检测组成回路,进行过零检测触发可控硅,
2.为了让三极管有回路,才能导通触发可控硅。

网友D:
用3081、82、83方便

楼主:
呵呵,楼上同志,注意生产生本啊!

网友D:
K,过零触发,这个成本可能是最低的

网友B:
而且可靠

网友E(2008-08-02):
应该是了,楼上说得没错;

我查了一下资料,如果负载是电阻型负载,而没有电容或电感型负载的话。可以这样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