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键盘 求救!

楼主(2007-07-06):
各位大虾求救啊
我的PS2键盘,不能和主机通讯了,我用示波器查看我所发送的键码是对的,就不晓得发送子程序对不?
而且当我按键的时候,主机会出错误的警告,但当我按字母Z的时候,电脑里的记事本显示的是数字5 好像全乱了 ,大家帮我看看哦 多谢!
小弟着急啊!
发送字程序如下:

void Send_Data(uchar bite)
 {
    uchar i,tmp,senddata;
    uchar j;
    bit parity;
    parity=1;
    tmp=bite;
    senddata=bite;
    for(i=0;i<8;i++)   //find the number 1 is odd  or  even
     {
        tmp=tmp&0x01;
        if(tmp==0x01)
            parity=!parity;
          tmp=_cror_(tmp,1);
     }

    DAT=1;
    CLK=1;
      Delay40us();
    Delay40us();
    DAT=0;
    Delay40us();
    CLK=0;
    Delay40us();                    //send start bit 0
    for(j=0;j<8;j++)                //send  data
     {
        CLK=1;
        if((senddata&0x01)==0)
            DAT=0;
         else
            DAT=1;
        senddata=_cror_(senddata,1);
        Delay40us();
        CLK=0;
        Delay40us();
        }
        CLK=1;                     //send  parity
        Delay40us();
        if(parity==1)
            DAT=1;
        else
            DAT=0;

        CLK=0;
        Delay40us();
        CLK=1;                     //send stop  bit 1
        DAT=1;
        Delay40us();
        CLK=0;
        Delay40us();
        CLK=1;
        DAT=1;
 }

楼主:
我的PS2两个信号

我的PS2两个信号 接的上拉电阻是 472的可以吗?

网友A:
关中断

关掉中断试试

楼主:
好些CLOCK信号被拉低了

我一直都没有打开中断啊
另外 当我按M这个键的时候 我看到 好些CLOCK信号被拉低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谢谢咯!

怎么大家都没有反映  急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