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问题1

楼主(2007-07-06):
下面的程序为什么有问题: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char bdata flag;
sbit flag_0=flag^0;//该2条语句有问题,而放到main()上面(flag
                   作全局变量)就没问题
.....
if(flag^7)  // 为什么flag^7不表示flag的第7位呢.而是XRL flag,0x07呢
{
....
}}

网友A:
借个光嘿嘿

有时候KEIL软件运行程序怎么走也走不过去为什么啊?

很简单的句子 JB JC之类的语句,转换很快的应该走下去的
不管全速还是单步就是走不下去
晕了

楼主:
2楼

举个例子来讨论讨论

网友B:
随便说说

你说对了,bdata变量必须是全局变量...
if(flag^7)这很显然是异或逻辑...
必须使用sbit定义的位变量访问...
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

网友C:
sbit flag_0=flag^0

sbit flag_0=flag^0应该放在外面,必须做全局变量

网友A:
这个

LOOP:JNB  ADCON,LOOP

ADCON是LPC的特殊寄存起

网友D:
re:一朝成名

JNB是根据位条件跳转指令,而 ADCON是一个8位寄存器,它不是一个位,这样用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俺没解释清楚嘿嘿

为了简单话随便写了个

就是一个位 比如说ADCON1是ADCON其中一位

很纳闷 有时候全速运行能过去  有时候就过不去
单步也是

怀疑是不是盗版软件的事

网友E:
有时候就是很邪门

网友D:
哦,

我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mcu,ADCON是可位寻址的吗

网友A:
能得拉

呵呵 多谢谢了这么热心
LPC900系列的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BDATA 变量必须是全局变量,并且SBIT也必须方到函数外部.那不是我始终就要占用一个字节,如果我把他作为局部变量,当函数完结时而释放,岂不是更好.我还没有找到BDATA必须为全局变量的定义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