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DA的接法

楼主(2007-07-07):
10位的DA怎么与51单片机想连啊?
直接与P口相连吗?
HELP!!

网友A:
接法很简单的

与51直接连可以,用外部器件作扩展口连接也行,d/a控制的如果是可以产生干扰的设备,那就要光电隔离后再连接。 连接方法和d/a的位数没有关系。

网友B:
按照说明书

串联、并联、。。。。。。

楼主:
还有

51的数据是8位的,直接连就可以吗?
并联10位的DA
还是谢谢

楼主:
再问

其实就是想知道,当数据总线位数不一样,怎么接啊
有些DA不带锁存,是不外部必须有锁存啊
谢谢大哥们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B:
一般的并行口都是8位的

即使内部是10位、12位的A/D,并行接口一般也都是8位的,数据分成2次读出,每次处理一个字节即可。
如果你的单片机口资源够用,不一定非要锁存不可。

网友D:
可以用串口呀,只要在16位以内就好办

网友B:
对。我们现在一般都用串口的,方便

楼主:
再问

串口速度太慢了,
对于DAC 7520,7521它们有10个12个数据口,
没有使能或是控制端
不能分为两个字节送吧?
gyt大哥

网友E:
那也要看DA的接口方式...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

能再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B:
没有控制端的话

那就直接和P口连接吧。可以用P1口和P2口,其中一个口接低8位,另一个口的一部分接高4(2)位,直接读口就可以了。

楼主:
gyt大哥再看看吧

这是我的原理图,但我给P1,P3赋值后,运入输出电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百思不得其解啊!
帮忙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5133013215.rar

网友D:
没有控制端,那应该有相应的寄存器进行移位控制

请在注意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我会看一下:)

网友F:
运放使用单电源,同相、反相应该反过来吧?

网友B:
线路是对的

全面检查每一个接点,确保没有短路或者短路等情况。

IC应该都是用插座的吧?换换试试:)

网友B:
测量单片机的输出,保证正确无误

网友B:
一定可以成功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单片机输出的都是正常的0和1;
IC也都换过了;
但输出仍是基本不变;
我把运放拿掉,直接Iout1和Iout2之间接一电阻可以吗?
测得电阻两端,0000--0V;0001--0.002V,ffff--1.46V,8000--0.95V
好像也不对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
我把运放取下来,直接接了个10K电阻;
置,发现置00,FF,80均有变化,
    00--00V,0001--0.008V,ffff--2.18V,8000--1.6V,DA是好的吗;
    仍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DA是好的

再查查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