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us里怎么找220V交流电源?急!

楼主(2007-07-07):
那位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嘛?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麻烦那位告诉一下

网友A:
太简单

本来不想说的,

其实只是需要加一个信号发生器了,设置一个正弦波,波幅为 220 ,频率为50? 或者大一些

proteus 不是一个实物,有些东西能简单就简单

楼主:
不知道LS有没有试过?

不知道LS有没有试过?我是试过的,是不行的.所以不要说太简单.例如用一个信号发生器连接一个灯,没有回路灯怎么能亮起来?信号发生器可只有一个端口哦

网友B:
为什么咬“220V交流电源”?

随便拉个交流电压源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C:
自己设就行了.

网友D:
220V交流电幅度是311吧

信号发生器是只有一根线,但它默认参考是地,所以再拉个GND出来不就构成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