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8252应该加什么头文件啊!

楼主(2007-07-07):
AT89S8252应该加什么头文件啊?
还有
在KEILC中为什么当ACC=0X10,min=0x02 ACC||min 后的结果是02?我就想不通啊?应该是0x12才对啊!这是我在仿真时候发现的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才能让ACC||min结果为0x12.

网友A:
是不是reg52.h啊?

我不知道啊,你试试

网友B:
如果没有的话,自己写一个吧,把积存器地址列出来

网友C:
在uV3的C文件中点右键你就知道了...

当然CPU必须选择AT89S8252了...

楼主:
to ayb_ice

  你搞错了应该用AT898252.H不是AT89S8252.H

网友C:
回5楼

我没有说用什么头文件,只是告诉你什么方法...

楼主:
谢谢ayb_ice

谢谢 ayb_ice 告诉我方法!

网友D:
REG52.H如果不全,自己再补全其他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