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CMOS电平通常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2007-07-09):
TTL  CMOS电平通常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A:
注释

TTL和CMOS电平主要是指两者的临界值不同
TTL电平的临界值为:
VOHmin=2.4V VOLmax=0.4V
VIHmin=2.0V VILmax=0.8V
CMOS电平为:
VOHmin=4.99V VOLmax=0.01V
VIHmin=3.50V VILmax=1.50V

楼主:
方法

TTL CMOS那他们之间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B:
定义

应该是从这两种器件的不同特点做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