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芯片IMP809,产品出去后发生几起故障,何故?

楼主(2007-07-09):
很常规的用法,5V的电压,HT7550做稳压,Mega16。

坏的现象有几种:
  1. 5V电压被拉低,有的只有1.8V。
  2. 复位信号输出异常。
  3. 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10~30分钟),电压拉低,或复位信号输出异常。

现在怀疑:
  1. IMP809芯片质量有问题,但不太清楚如何分析?自己用晶体管图示仪分析,还是交原厂分析。
  2. 设计有隐患,浪涌或静电导致芯片损坏?还是其它原因。

给点建议,如何?

网友A:
随便说说

MAX809,MAX810确实经常出问题,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直接用RC还可靠些...

网友B:
IMP809我也经常遇到坏的,现在一般不敢用了

楼主:
不用IMP809,用哪个型号替代比较好,最好可以直接替代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IMP810发烫的现象,是IMP810的质量问题.

据说与芯片的无铅工艺有关.

网友D(2011-07-18):
有朋友建议我用CAT809

网友E(2015-06-09):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不知是芯片来料问题还是生产过程把芯片弄坏。请问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