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做的温度监控系统,有三个DS18b20,调试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DS18B20读数正常,另一个复位能够成功,但读出的温度两个字节是0xFF,OxFF,另一个则复位都不成功,请问各位高手谁知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啦

网友A:
三个18B20是接在同一条总线上吗?

还是分别接在三条总线上?
18B20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你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B:
最好接到3根线上

真正使用单总线的话枚举过程太麻烦了,占用很多软件

网友C:
同意LS

分开接比较好。

楼主:
是三个分别试的,不是三个同时接上去的,

网友C:
可能是

1。器件坏了

2。时序不太准确

网友D:
随便说说

单总线不好,对时序要求很严,使用时要么关中断,要么在最高中断中使用发,否则很容易失败,IIC好,只多一根线...

网友C:
确实

单总线比较难做

网友E:
深有同感

我也在用18B20做一个温度监测系统,读数就是不对,你是什么CPU驱动的啊

网友F:
驱动程序最好用汇编写

我用过DS18B20,它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所以最好用汇编写.时序卡的准的话,一根100米线上挂30-40个18B20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C:
单总线芯片都是这个特点

就是对时序的要求严格

网友G:
10楼的在说大话吧!

  有本书上介绍过,最多不易超过6个,真是后生可畏。

网友H:
呵呵

我连了20多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H:
不过我距离很短的。

楼主:
调试出来了,

9楼的我用的89V51驱动的,现在已经调试出来了,需要的话我把程序发给你.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距离有点短,我作实验用的普通网线距离也就20多米,再长就不行了.苦恼中.......

网友F:
书也是人写的,是人就会犯错误

另外也可能是你理解有误!因为如果只能挂六个的话那么单总线就没意义了.我是用在粮库粮情检测系统上的,每个库220个测温点,用了10根总线.运行四年了.

网友I(2014-03-05):
引用 网友F:
另外也可能是你理解有误!因为如果只能挂六个的话那么单总线就没意义了.我是用在粮库粮情检测系统上的,每个 ...

您好,请问下您的多个DS18B20的驱动思路是怎样的,我接了两个后,温度倒是能正常获取,只是用6位LED显示时有点闪,但一般还看不出来,然后再加了个脉冲识别功能,结果闪的很厉害,我个人觉得是串口中断干扰了程序的执行,所以想请教下您有没有好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