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D12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小弟,就近在学习USB。

不知道以下这段程序,怎么理解啊!!???
INT8U Init_D12(void)
{
bEPPflags.value = 0;//初始化USB事件标志变量
reconnect_USB();      //重新连接USB

if (D12_ReadChipID() != 0x1012)//读取芯片ID号,如果不为1012H
    return 1;    //则复位失败
return 0;      //初始化成功
}

是不是说,D12的芯片ID是1012啊!???

如果是的话,那么每一个D12的ID号都是1012啊????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D12是什么芯片?

哪个公司的?
全称是什么?

网友B:
PDIUSBD12-08

网友C:
PHILIPS,通用USB接口芯片 PDIUSBD12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我知道了!!!!

网友D:
这是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