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D12的问题!!!!2

楼主(2007-07-11):
现在有一问题,我现在用端点2来做收与发(双向的)。
但是发送简单的数据是可以的,简单调用函数D12_WriteEndpoint(5,10,EpBuf);就可以了。(没有深入)
那么接收呢!!!???

我在D12的固件里没有关于端点2的操作代码(我说的是操作端点2,缓冲区64字节的代码),如果我再设置一个接收缓冲区,eg: uint8 xdata tempbuf[100];
那我怎么才能把端点2的缓冲区的数据弄到tempbuf里啊????

D12的初学者,向大家指点!!!

网友A:
去我的blog里找找相关USB方面的源代码自己来烟酒烟酒吧

楼主:
computer00您好!!!

你的代码我看了的,但是还是不是很懂的。

void endp2_out(void)                         //主端点输出处理
{
 if(SCSI.Status.Command)
  {
   if(read_endpoint_buff(4,sizeof(CBW),(unsigned char *)(&cbw))!=sizeof(CBW)){error(2);return;}
   if(cbw.dCBWSignature!=0x55534243){error(3);return;}
   SCSI.Status.Command=0;
   SCSI.Status.Data=1;
   if(cbw.bmCBWFlags&0x80)
    {
     usb_flags.flags.usb_endp2_in=1;
     usb_flags.flags.usb_endp2_out=0;
    }
   else
    {
     usb_flags.flags.usb_endp2_in=0;
     usb_flags.flags.usb_endp2_out=1;
     switch(cbw.CBWCB[0])
      {
       case        Write_10: write_10();break;
       case Test_Unit_Ready: Return_CSW(0x00,SUCCESS);break;
       case          Verify: Return_CSW(0x00,SUCCESS);break;
       default             : Return_CSW(cbw.dCBWDataTransgerLength,FAIL);break;
      }
    }
  }
 else
  {
   read_last_status(4);
   select_endpoint(4);
   clear_buffer();
  }
}

网友A:
你先去检查状态,如果已经有数据输出了,再去读端点

就是read_endpoint_buff那个函数了。

楼主:
好!!写的不错!

    你写的真的很不错啊,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D12的程序是你自已写的驱动吧???
    我了解的太少,我好好研究一下,现来问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