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控制小型步进电机怎么搞方便?搞个PCI数字输出卡直接输

楼主(2007-07-11):
控制起来会不会不灵活,比如输出有延迟导致脉冲频率严重不稳定等?这种方式距离能有多远呢?

网友A:
直接控制用并口

距离也就1-2米,否则的话只有另做控制器了

网友B:
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卡

网友C:
用个小CPU,通过串口...

应该比PCI简单吧.

网友D:
用串口控制,技术成熟。而且也不复杂

网友E:
2楼,一两米太短了,3楼的成本听起来很高?

4楼,我说的PCI是买现成的PCI数字输出卡。
5楼说的串口是和4楼一样吗?还是串口直接控制?

网友F:
您原来是楼主:)

用4楼的方法最好。否则很可能会发生如您所说的有延迟之类的问题。因为不论是用DOS还是用Windows还是用Linux,都不是实时的,直接发脉冲可能会有延迟。用4楼的方法,可以建立一个缓冲区。按时序发脉冲是单片机的长项,时间上就有保障了。

网友C:
马甲太多了.开始看到灌水匠人的话,我还奇怪他没说话呢,怎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2楼,一两米太短了,3楼的成本听起来很高?

4楼,我说的PCI是买现成的PCI数字输出卡。

网友E:
哈,马甲露馅啦

楼上各位要保密哦:)

网友F:
嘘。。。。。。

小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