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扩展要送读写外部RAM数据,也要送显示数据怎么办?

楼主(2007-07-12):
P0口与LED的8段数据口A、B、C、D、E、F、G、DP相连,同时还连着扩展的RAM62512的数据口D0-D7;P0口要送读写外部RAM数据又不耽误显示即又要送LED的8段数据(A、B、C、D、E、F、G、DP)。
请问大家有何高招?

网友A:
没招

你的设计是失败的

楼主:
还好,没做板,仅是草图。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

再用一个锁存器,在读写RAM62512的时候,把上回显示的数据锁存住,不让显示数据刷新了,老让他显示锁存住的数据即以前的数据。这样不就区分开了,要显示的数据和读写RAM62512的数据了。
这样行不?

网友B:
用锁存器就行

网友C:
可以的,把外设看成一个或多个地址外部RAM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