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适用于做体温计的传感器-不要DS18B20

楼主(2007-07-14):
    我用DS18B20做体温计,发现速度太慢!请教一种适合测量体温的传感器,要求:速度快,精度高。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A:
你要快到啥程度?

网友B:
DS18B20的精度已经不错了啊,可以有12位的精度,即最小分辨率为0.0625

网友C:
热传递速度快不了,要速度快用红外线的

网友D:
红外测温的工作是如何实现的呢?

  当年非典流行,公共场所都设红外测温,很快的,不得其工作机理,大家不妨介绍介绍。
  现在医院给小孩测温的装置估计也是红外的,很快,放到耳边,叭地一声,发烧不发烧立马可知。

网友E:
有专用的热敏电阻,分档比较细。

有专用的热敏电阻,分档比较细。
以前做过电子体温计,效果挺好,精度要调整,符合医用标准

网友F:
用热敏电阻吧

网友C:
回:古道热肠

红外测温的原理与热电偶其实是一样的,但它的热电偶是用多个串联集成的,
以提高灵敏度,利用被测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加热热电偶,输出相应的电压信
号,同时检测冷端的温度用做补偿,计算出被测物体的温度。

红外测温有许多局限性,要求被测物体表面辐射率接近黑体,目前精准度难以
做高。

要了解红外测温传感器原理,我这里提供一个常用的型号:TPS333 ,可以下
载它的 datasheet 看看。

网友A:
TI有完整的红外温度计方案

网友G:
DS18B20根本不符合做体温测量的精度要求……

至于红外,到现在也没见到精度可以做到的。

做过热敏电阻测量的,欧姆龙的一个体温计(热敏电阻)都是100多……

国产的只要10多块……

网友H:
关于体温传感器

如果是用DS1820的话显然是不能用于测量体温的。
如果用红外来做的话精度问题有代解决。
建议用热电阻一类的传感器外加高精度A/D转换来做试试看。

网友C:
现在接触式的电子体温计大多用热敏电阻

楼主:
热敏电阻的型号?

请告诉我适合的“热敏电阻”的型号,如能有相关的电路最好。AD590算吗?

网友I:
数字体温计用R TO F  TYPE MCU

  数字体温计现在的成本已经做的很低了,大部分用ASIC IC,要有特色,可以用R TO F TYPE MCU,如HOLTEK的HT47系列,电压可到1.2v,当然都是用热敏电阻.限制于热敏电阻的导热速度,测量一般平衡在16S以上,也有预测8S以上的.想速度快,就要考虑红外测温,如耳温枪、额温枪,但准确度不好,因红外测温的SENSOR在应用上也存在特殊要求,且有专利保护,想提高精度有一定难度。
  我在这些方面也有几年的经验,有些相关资料,各位有兴趣可以沟通一下,QQ:254522323    MQY1977@SOHU.COM

网友J:
PT100

好像工业上用的

楼主:
谢谢“mqy1977”,过段时间我会麻烦大侠

网友C:
台湾瑞新电子有专用的体温计IC,不用你写一行程序

带LCD驱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成本可能是目前最低的。http://www.smartchip.com.tw/

网友K(2007-10-09):
集成温度传感器速度都比较慢。。。

LM75每秒也只能转换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