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困惑

楼主(2007-07-15):
UC/OSII也看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程序有多个任务,而每个任务又都有一个无限循环,那任务调度又如何将一个任务换到另一个任务呢??

网友A:
自己找本书看看

网友B:
有个总管来管理,任务执行延时时就放弃占用CPU,别的任务就

  分时占用CPU完成任务,分发任务和收回任务都要作好现场保护与恢复,这才是关键哟!
  好好看理论部分,经典教材应是邵贝贝写的,你把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就会明白的。

网友C:
o

任务的切换应该就是现场的切换,其中现场有包括程序的地址指针.在中断中一些压栈出栈的动作就完成了程序地址的跳转.地址的变化就导致了任务的切换了.
这是我的理解.我也没有用过UC/OSII,只是了解过.

网友D: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1,用汇编的观点看,中断的时候,PC会压,SP+2,完成后执行 RETI 之后返回原来的地方。这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在中断里面手动操作 SP 指针,让他指向另外一个地方,会发生什么情况? 效果就是RETI 的时候,装在今PC的不是原先的地址,而是新的地址,这个新的地址就是指向另外一个任务的(上次中断保存下载的)。只要你的OS管理好这个 SP 指针的操作,是能正常切换的。
以上是发生在中断,有高优先级任务继续时候发生的任务切换。

2 另外如果程序调用 OSTimeDly 等函数的时候,认为任务自动放弃CPU使用,同样用上面的方法。要任务切换,关键是操作好SP,之后就是保护好现场,将目前工作的寄存器保存起来,这个就是uCOS里面那个任务堆栈的用处了。

以上是实现的思想,uCOS 用C写的,当然也有他实现的办法,具体看书好了 ........

网友E:
你还没有找到门....

网友F:
看看uCOS的代码,选你熟悉的CPU的移植版

  OS切换这部分是只能用汇编来写的,这部分其实也不长,说白了就是压栈,换sp,ret。但是细节部分还是要仔细看看,看明白后你就上一个层次了。

网友G:
哈哈

还有好多要做。

网友H: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比UCOS2简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0164220239.rar

网友I:
呵呵,这个都没看明白,继续看书吧,任务的调度就是做那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