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陇153单片机实现灯的渐亮控制,请帮我看下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16):
以下是我编的用em78p153单片机控制led灯渐亮程序,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软件仿真过了。可是烧录后用万用表接p5口发现表的指针在3-4v间摆个不停。实在找不出软件有什么问题了。  会不会是153的ic不适合用于这样的控制啊?头疼。
     R17  EQU   0X17        ;P5口输出高电平计数器
     R14  EQU   0X14        ;R17--〉R14,延时用
     R15  EQU   0X15        ;延时用
     P5    EQU  0X5         ;P5口

    MOV    A,@0x0
    MOV    0x5,A
    MOV    A,@0x0
    IOW    0x5

BBMIE:MOV  A,@OXFF
      MOV  R17,A
     CALL  LOOP1        ;灯由亮变暗子程序
     NOP
     NOP
     NOP
     JMP   BBMIE

LOOP1:MOV   A,@0X0    ;灯亮
      MOV   P5,A
      DJZ   R17
       JMP   E1
       JMP   GMIE
E1:    MOV    A,R17
       MOV    R14,A

D1:  DJZ    R14         ;延时R14*2*100US(r14=r17)
       JMP    D1
       MOV    A,@0XF    ;灯灭
       MOV    P5,A

       COM    R17
       MOV    A,R17
       MOV    R14,A

D2:    DJZ    R14    ;延时R14*2*100US(r14=/r17)
       JMP    D2
       COM    R17
       JMP    LOOP1

以下是波形解说图。

另外我加长乐延时时间,即在D1和D2延时出加了10个nop指令,结果发现烧录后的ic的p5口就一直是低电平保持不变,是什么原因啊??为何加多了几个nop就不行了?加nop如下:
  D1: NOP
      NOP
      ……
      NOP
      NOP  (共10个nop指令)
       DJZ   R14         ;延时R14*2*100US(r14=r17)
       JMP    D1
       MOV    A,@0XF    ;灯灭
       MOV    P5,A

楼主:
请大虾帮我检验一下程序,

  按道理程序烧写后,ic的p5口电压会有低到高慢慢的变,然后又重新由低到高的变。
  至于延时时间,比如:
       D1:  DJZ    R14    ;延时R14*2*100US(r14=r17)
       JMP    D1
 我用的是20k的震荡频率,延时时间这样算对吗?R14*2*100US(r14=r17)

楼主:
咋么没有热心人回一下啊?

楼主:
哈,有没有高手有兴趣复制下这个程序帮我检验一下啊。!

  感谢不尽啊!我用51单片机试过渐变可以的,但51的太贵,不适合作消费产品的啊。
  因我这里没有硬件仿真器,所以很麻烦啊!

网友A:
吃不准

按理说51行这个也应该行的

网友B:
LED也得限流吧

网友C:
用带F的PIC先玩好了再移植到EM78P153上

网友D:
LZ拿没拿灯试?

万用表的采样速率大概3次/S,怎么跟的上脉冲变化?你以为是示波表?拿个示波器看波行对不

楼主:
有接过灯试过了啊。

 接上灯就是会不断的闪。
嘻,见笑啦。示波器也缺啊。 但这个渐变的程序按理说是会从0v渐渐加大到5v
我用过51单片机试过了,电压就是会渐渐升高的。
  而且我之前试过在延时程序中加了10个nop指令,ic就不正常了,p5口一直都是低电平,而我只加2个nop,p5口电压就会在3-4v间不断的摆动。
  是不是这程序不适用于153的ic?
  我不会用麦肯的啊。没有用过啊。请问高手们有没仪陇的硬件仿真器?直接把这程序复制上去帮我仿真下啊!谢谢啦。小弟经验不足啊。设备又缺!!

网友E:
注意PWM的频率

网友F:
我有78153S仿真器

把软件EMAIL给我,帮你调试一下.ZHDMAN@163.COM

网友G:
CPU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其实,你可以自己推算一下,每个高电平和低地电平的时间是否相符。
另外要注意,JMP、CALL、RET等指令也要占用CPU时间的,并且这些指令会占用两条普通指令的执行时间。

网友H:
匠人说的对,要注意频率。因为LED的惯性较小,所以得使用

网友B:
呵呵,真能搞笑。到头来还是从头越。不会是自己恶搞吧?

网友I:
俺晕糊~~~不信让二姨显示上网的详细信息~~~倒塌了~~~

俺再长几双手也顾不过来呀!!!

网友J:
我看这可能与不同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有关,简单说就是51的放电要比仪陇强
你更改一下外部硬件结构试试。
还有,仪陇与51在指令上是有不同的。
你看看是不是更改一下硬件结构。

网友I:
20K的时钟?

网友I:
晕~~~用定时器或PWM多方便~~~

网友I:
哥们,仪隆这款可能没有PWM,只好用软件了。

不过不用定时器可就不高明了

网友I:
晕倒了~~~搞个458不是有PWM吗???

网友B:
怎么自己在说话?

网友I:
用定时器模拟PWM比延时要好玩~~~

声明:俺是"真的"~~~

网友B:
一模一样呀,对用定时器好管理,并且也准确

网友I:
空格也可以呀~~~无奈~~~

网友I:
这里有PWM控制的帖子,你可去查查,实在找不到了就到俺菜

网友I:
无语呀...欲哭也无泪呀...老天呐,倒塌了!

网友I:
天要塌了吗???俺这是在梦游???

网友G:
23楼的想法很幼稚

458的价格是153的2~3倍呢!
23楼的想法很幼稚,一看就是假ID

--------------------------------------------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晕倒了~~~搞个458不是有PWM吗???

网友K:
渐变程序

义隆的我用过,也做过灯的渐变程序,应该还可以的,我做的是LED手电筒的无级调光控制,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你的频率,时基问题

网友L:
这里有个程序给你参考下

;----------------------------------------------------------------
;
;;
;;;单片机的P1口的LED实现渐明渐暗的效果
;;;P1口接8个LED,灌电流
;;;改变占空比来调整亮度
;;
;
;----------------------------------------------------------------
LED EQU P1;定义IO口,为了方便改动而设计

ORG 00H
JMP MAIN
ORG 30H

;----------------------------------------------------------------
MAIN:;主程序循环
CALL DL;初始化一段长时间的延时,也可不加,灯全灭。
MOV A,#0
CALL LOOP;调用渐暗的子程序,通过改变规定时间内LED的占空比来改变亮度。
MOV LED,#0FFH;达到最暗时则关全部灯,占空比为0,灯最灭。
MOV A,#0;将A值清0
CALL LOOP2;调用渐亮的子程序,使占空比慢慢变为1
MOV LED,#0;最亮时,开全部灯。
JMP MAIN

;-----------------------------------------------------------------
LOOP:;渐暗程序循环
MOV LED,#0;灯全亮
INC A;A中值加1
CJNE A,#0FFH,E2;看A中值是否到了最大值?
E1:JMP OVER;到了最大值则退出。
E2:MOV R7,A;不到时则将R7延时程序给于初值。
D1:MOV R6,#30;延时程序的上限值由R6可调,但不能调的过大不然灯会闪动。
DJNZ R6,$
DJNZ R7,D1
MOV LED,#0FFH;占空比的“占”时间到,灯全灭准备开始“空”时间的延时。

CPL A;A取反的目的是取得整个时间内(FFH)“空”的时间长度。
MOV R7,A;将“空”的时间长度送入延时程序。
D2:MOV R6,#30
DJNZ R6,$
DJNZ R7,D2
CPL A;将A的值正过来,准备下一次循环“占”的决定时间。
JMP LOOP
OVER:RET;A的值到了最大值则退出。(渐暗完成)

;-------------------------------------------------------------------
LOOP2: ;渐亮程序循环
MOV LED,#0FFH;灯全灭
INC A;A中值加1,慢慢加大“占”的时间。
CJNE A,#0FFH,W2
W1:JMP OVER2
W2:
MOV R7,A
D11:MOV R6,#30
DJNZ R6,$
DJNZ R7,D11
MOV LED,#0    ;与渐暗的程序大体相同,不多解释。

CPL A
MOV R7,A
D22:MOV R6,#30
DJNZ R6,$
DJNZ R7,D22
CPL A
JMP LOOP2
OVER2:RET

;---------------------------------------------------------------------
DL:           ;长时间开机初始化延时程序
MOV LED,#0FFH;
MOV R5,#10;
DD0:MOV R7,#250;
DD1:MOV R6,#250;
DD2:DJNZ R6,DD2
DJNZ R7,DD1
DJNZ R5,DD0
RET

;----------------------------------------------------------------------
END

网友B:
冤枉呀,23楼是我呀

班头呀,打板子也不能这么打法呀,都是假HOT搞的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1楼: 23楼的想法很幼稚

458的价格是153的2~3倍呢!
23楼的想法很幼稚,一看就是假ID

--------------------------------------------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晕倒了~~~搞个458不是有PWM吗???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M:
EM78P153 没有PWM

EM78P153 没有PWM,只能程序实现PWM功能。这个叫郁闷......
注意速度一定要快,不能TCC中断计时的,那个太慢了

楼主:
啊啊啊!!太感动了!!

  这里有这么多的热心人,简直太感动了!!
还以为没大虾们给我回复呢。原来大家都是下班后和夜晚上来啊。我晚上没得上网,这两天比较忙所以没上来看了。
  感谢大虾们的支持!
  太谢谢micheal7, 我用您程序试一下!

网友B:
晕,我这里显示的,我是23楼呀。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1楼: 23楼的想法很幼稚

458的价格是153的2~3倍呢!
23楼的想法很幼稚,一看就是假ID

--------------------------------------------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晕倒了~~~搞个458不是有PWM吗???

签名:

======================================================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4楼: 冤枉呀,23楼是我呀

班头呀,打板子也不能这么打法呀,都是假HOT搞的

======================================================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2楼: 晕倒了~~~搞个458不是有PWM吗???
======================================================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怎么自己在说话?

楼主:
对啊,是20k的时钟

这是延时程序: D1:  DJZ    R14    ;延时R14*2*100US(r14=r17)
           JMP    D1
我用的是20k的震荡频率,延时时间这样算对吗?R14*2*100US(r14=r17)
  这是外部时钟,还有外部复位电路(按手册上搭接的)电路。

网友A:
我看到的楼数和conwh是一样的

楼主:
hexi30 就麻烦你帮我仿真下程序啦。谢谢

网友N(2015-11-24):
各位大哥帮我看下,义隆153单片机,定时器计数溢出无法进入中断,哪里配置不对呢?
#include "interrupt_vector.h"
#include "EM78P153A.h"
#define LED PORT6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R=0;
        TCC = 0;
        P6CR = 0Xf0;
//        IMR = 0x01;
        _asm{
                MOV     A, @0x01           ; 允许计数器中断
        IOW     0xf
        ENI                     ; 开中断
        }
        ISR = 0;
        _asm
                {
                        mov a,@0x04
                        contw
                }
        while(1)
        {
                for(i=7;i>0;i--)
                {
                        LED = i;
                        delay(60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
{
        unsigned short j;
        for(j=0;j<60000;j++)
        {
                for(;i>0;i--)
                {
                        ;
                }
        }
}
void _intcall interrupt(void) @ int
{
        ISR = 0;
        _asm
           {
                     reti            //Tell Compiler to recover common registers here.
                                                                               //Don't remove or duplicate this instruction in this func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