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RAM在上电复位后会清零吗?

楼主(2007-07-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会,RAM在上电复位后内容无定义

要用程序主动地清零。

网友B:
功能寄存器一般是会被复位成默认值,参考数据手册

RAM单元如果电源电压不低于最小维持电压、一般不会改变.

楼主:
把电拔了也不会很快清零,

要不我就不会卡了两个小时了

网友C:
自己在复位程序里清零啊

网友D:
可以控制内部RAM在上电复位后清零

网友E:
RAM

   当然不会。

网友F:
一般按照不确定来认定

网友G:
当作不确定,肯定不会错

网友H:
很多C编译器都支持程序启动时自动清零

如果不对声明的变量做特殊说明,一般都是在入口处的C初初化程序中被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