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显示方案

楼主(2007-07-18):
一应用系统/模块, 有如下需求:

系统/模块需要128-512M内存(用来存储图象数据);
存储区有端口可供用户访问,存取内部图象数据;
系统/模块需要有VGA输出端口;
系统/模块 可以根据输入信号(8/16位控制命令字),调用存储区域对应图象,输出VGA信号;

本人初入设计, 如何选取IC, 构件方案, 求助各位前辈.

谢谢!

网友A:
用工控机很简单

  看您这要示,用工控机做吧,做个系统集成就行了,自已做的话难度不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如果没有量的话就用工控机做吧,如果有量的话考虑可以选用ARM做。

楼主:
工控/ARM 成本区别

多谢两位的指点, 用工控机和ARM 成本有多大区别,数量在几k.  还有, 开发难度,复杂程度相比如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