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C语言如何读输出锁存器的内容?

楼主(2007-07-19):
书上说51单片机的IO口当输入口时可以读输入缓冲器和读输出锁存器的内容,输入缓冲器的读用C语言直接赋给某个变量就可以了,那如何用C读输出锁存器的内容呢?

网友A:
用与或操作...

楼主:
像这样吗?

unsigned char tmp=0xFF;

tmp &= P0;

读P0口输出锁存器?

网友A:
查看一下汇编代码...

网友B:
你用汇编怎么读?

网友C(2013-07-09):
你好,这个能否读端口锁存器的问题困扰我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相应的讲解资料。
不知您是否已经搞明白这个问题,能否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把io的缓存器,读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以P0为例
如果写  c = P0,读的是输入缓冲器
如果写  P0 |= 0x12,读的是输出缓冲器

也就是说,凡是c语言直接读寄存器值的,都是读的输入缓冲器
凡是c语言 读-改-写指令,都是读的输出缓冲器
读-改-写指令包括  |= ,&=之类,需要读输出缓冲器,并且结果直接到寄存器本身的